请教涡轮蜗杆怎样提高摩擦寿命

楼主(2009-09-05):
请教涡轮蜗杆怎样提高摩擦寿命

网友:
德国的涡轮蜗杆减速机,30减速比的,在低速端用手可以轻松转动,而中国的不能。看来,加工精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低速端可以轻松转的动,证明摩擦力极小,效率高,相应的寿命就会大大延长。

网友:
蜗轮蜗杆安装间隙  与  润滑油两方面是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