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蜗杆用45#钢需要高频淬火吗? 还是调制处理等

楼主(2009-09-05):
请问蜗杆用45#钢需要高频淬火吗? 还是调制处理或不做任何处理?谢谢!

网友:
需要淬火,调质是不够的

楼主:
少将

UID26106 帖子325 精华1 积分505 注册时间2006-8-11 最后登录2009-9-6  2#  发表于 11 小时前 | 只看该作者 需要淬火,调质是不够的

网友:
45钢零件表面淬火时,可在盐浴炉采取零保温加热淬火工艺。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合适的表面硬度,而且可以避免产生裂纹。硬度可以达到45HRC

网友(2010-02-03):
原来如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