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槽总是震刀,刀具是高速钢,材料是锌合金的。---请教

楼主(2009-09-05):
各位师傅们好:

内径是110的,长度是120的。要求槽宽5.3正0.1,槽的底径是118.6,要求光洁度R3.2。在离两端2.2处个有这样的槽。

现在用的刀具是高速钢,装在刀排上。刀排外径是30的,车上去总是震刀。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材料是锌合金的。

谢谢~~~~~~~~~~

网友:
110的内径用30的刀杆太细了,50的差不多,高速钢要磨得锋利一些。

网友:
补充一点,检查一下车床主轴是否偏松,若是,要紧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刀杆太细了,允许的话越粗越好

网友:
先不谈其它如机床或装夹的原因;你需要增加刀杆强度,在不影响排屑的情况下尽量加大刀杆直径,另外,刀具的刃磨需要选择合理的参数,特别是排屑槽的刃磨要顺畅

网友:
倒要锋利调一下刀尖的高低和转速配合好就行

网友:
工件一定是个薄壁类的,槽是油槽或放卡簧之类用的,你的刀杆是30大,只要你的刀杆装得不是太长的话就基本不会是刀杆的问题,刀杆伸出一公分左右就行了,你用的是车床加工的吧,并且是你的车床的主轴孔放不进工件,不管你是正爪还是反爪都只能装夹很少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加工部位距装夹部位就有100长的距离了(装夹太少,伸出太长)
这样的加工方法是没什么刚性的,如果槽的尺寸要求高的话你是根本做不到的.
  教你一个方法去分析:
1一般的45#钢做的刀杆,长径比不超过1比3就一般不会有刚性的问题.
2工件的刚性在这里好难用三两句话说清楚,无孔的工件是长径比1:3(加工部分),那么加工的部分刚性是够的,
有孔的就要少一点~~~~~还有很多,不想说了.
3工件装夹的刚性,~~~~~~~~~~~~~~更多了,更不想说,我相信聪明的你现在一定明白了.
漂在水面的头发不能用刀斩断和你的刀和头发都无关系,你的是装夹问题,你用白钢刀是因为工件震动多次把你的合金刀震碎了才用白钢的,白钢能不能加工锌合金我不知道,外圆和孔加工时用什么刀,加工槽时就用什么刀就不会错.至于刀的角度和转速也会有一定关系,但这个可能性很少.有时用惯性的方法也能避免震动的,

楼主:
8# lyx1012 工件是在40的数控上加工的,用的是250的卡盘,反爪夹持的。槽是放密封圈用的,槽是和内径,外径一道车下来的。槽和它们都有同心度要求,夹的太紧工件就失圆了,,真是头疼,,

网友:
磨一个2MM宽的刀,用子程序加工.
如;G1 U1
    W-3.3
    U-1
    W3.3
    U1
你无法通用改变装夹的方法来提高刚性,加上你的是径向切削,减小刀宽和避免一刀切到118.6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转速走刀量等不用再说了吧?

网友:
高手如云啊。受教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减小刀宽是唯一的办法。

网友:
主要是刀具角度问题,请好的车工磨刀或购买合适的槽刀。

网友:
你试试在最靠近夹紧位置会不会震刀,如不会就在夹具上想办法。
调整割刀高度试试?
多磨去割刀两边再试试?
有没有切断刃?角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