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断裂的原因,请高手分析!

楼主(2009-09-05):
那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产品断裂的原因  :
材质是42CrMo,锻打、 回火、 调质 、刨磨铣加工,抛光、镀硬铬,烘箱去氢。断口扫描、金相组织自己没有设备,产品硬度HRC22-25

谢谢!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处

断裂端面用十倍投影机在毛玻璃上拍的照片

断裂端面用十倍投影机在毛玻璃上拍的照片

网友:
要做断面的晶相分析吧
我这方面懂得不多
帮顶

网友:
原因估计很多可能,只能逐个排查
期待高手
个人倾向于材料杂质、或锻造缺陷

网友:
能告知使用环境,受力情况吗?
我想应该从几个方面去分析:
1,使用环境,受力情况;
2,通过对断面的观察,可以作一下材料的成分分析;
3,查一下该材料的相关硬度,好像硬度HRC22-25有点低,具体数据我也记不得了,请查一下

网友:
没有说清楚:
1、这些断口出现在哪道工序;
2、从零件图片上看,零件毛坯不象锻件,应该是铸件;
3、如果是铸件应该从铸造缺陷上找原因。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请贴一下烘箱去氢的温度和时间。。。

网友:
也没说这个零件是受什么力断裂的

网友:
路过帮顶    不是锻件吗 怎么牵扯到铸件上了呢?

网友:
路过的,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可能是材质不均匀,造成调质时产生特硬点,因而在使用时造成硬点处断裂。

网友:
不知道该件是受何种载荷!感觉这个件里面加工的比较粗糙可能产生应力集中。

网友:
设计有问题么?我看断的地方都是应大力、壁薄的地方
设计计算、工艺分析、材料分析同步进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前后来回动作,每分钟500次。谢谢你的参与和分析

楼主:
11# 冷水黄金 我们是仿制进口产品,以前没有断的这么厉害,最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断。

网友:
问楼主关于烘箱去氢工艺参数,至今也还没有提供,只能给你说一下思路:

工艺路线:42CrMo,锻打、 回火、 调质 、刨磨铣加工,抛光、镀硬铬,烘箱去氢

     前面有锻打、 回火、 调质,材料晶体已经被热处理的比较理想,但是另外一个后果就是造成镀硬铬这道工序中工件的含氢量大大增加,紧接着烘箱去氢的温度和时间如果做不到位,还有镀硬铬和烘箱去氢两道工序的时间间隔如果太长,很容易使产品应力集中的地方产生低应力脆断。

    材料有硬点一般只会是个别情况,如果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请关注表面处理后的去氢处理,很重要.

网友:
怎么看上去有点像冲压件

网友:
氢脆

楼主的应该是这个原因  而应力集中也不排除  但处于次要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去氢是放烘箱里加温到200度,保温3小时-3.5小时。你认为这个温度合适不。请问楼主电镀完后几个小时内去氢效果最好。非常感谢您的帖子

楼主:
我衷心感谢大家的帖子,谢谢大家

网友:
存在残余应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去氢是放烘箱里加温到200度,保温3小时-3.5小时。你认为这个温度合适不。请问楼主电镀完后几个小时内去氢效果最好。非常感谢您的帖子
引用 楼主:

     楼上大侠说存在残余应力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材料电镀之后如果有细微的裂纹,那么在交变应力作用下,裂纹会迅速扩大,使零件彻底失效。

     还是先说烘箱去氢,镀铬的温度在100度到300度都是可以的,去氢时间要最少3个小时。温度高低影响最大的是表面硬度,如果楼主的零件对表面硬度要求不高,那么200度的温度,3H到3.5H的时间还是可以的。

     国家标准对镀铬后烘箱去氢的时间间隔并无规定,但在我手边的电镀工艺手册上用了四个字来描述这个过程:必须尽快。

     这个材料的抗拉强度已经相当于10.9级的高强度螺栓,参考高强度螺栓的表面处理工艺: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做去氢处理,建议最好在1个小时之内处理。   而1个小时,相当于把刚刚下线的产品放入烘箱到达指定温度的时间。

     再说残余应力,如果电镀后发现有细微裂纹,那么建议在电镀之前再加一道去应力退火。以消除加工残余应力。这个要看楼主的具体情况了。

     以上是个人见解,供楼主参考~

网友(点评):
对参与应力这个概念还是没理解透? 难道是受力,而吸收储存了能量?

网友:
热处理工艺出的问题?

网友:
看不出来啊,是铸件吗?要看到事物或许知道,还有使用环境等

楼主:
     楼上大侠说存在残余应力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材料电镀之后如果有细微的裂纹,那么在交变应力作用下,裂纹会迅速扩大,使零件彻底失效。

     还是先说烘箱去氢,镀铬的温度在100度到300度都是可以的,去氢 ...
引用 网友B:
镀后没有发现裂纹,我曾经用真空炉升温到450度,保温2.5-3小时也不起作用

网友:
两道工艺的时间间隔方面怎么保证的呢?

希望楼主及时反馈,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两道工艺的时间间隔方面怎么保证的呢?

希望楼主及时反馈,早日解决问题~
引用 网友B:
自从你提到的去氢的时间间隔问题,我已经采取措施了,要求电镀厂尽快通知我们去取或者每天下午三点钟前到电镀厂去取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大家辛苦啦

网友:
断裂口是明显的“脆断”

网友:
结构应力,如果结构全仿的,应首先考虑材料和热处理工艺

网友(2009-10-08):
看起来更像是锻打加工过程中的应力集中。

网友:
冲压成型时减弱了此处的强度,类似应力集中

网友:
建议从锻打这个工序上面去考察一下,因为锻造工序的温度和锻打方式等都会影响到材料的物理性能,处理不好,金属内部很容易有细小的裂纹,当应力超过一定值时,就会断裂。

网友:
是不是没回好火呢

网友:
应该先从设计上分析,校核强度。

网友:
是不是在热处理的时候不当啊 由此造成微笑裂纹   在工作的时候施加载荷  所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3 B  d% m; V! p: ~
仅凭感觉

网友:
从最后一张照片看,觉得还是热处理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从工序看也只有调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问题了

楼主(2009-11-09):
我已经做了断口金相了,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看看有什么补救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2010-12-01):
这个是用作什么用的,,,得看到受力情况才好具体分析的啊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么就能给出原因,我就服他。你提供材料就不足以分析嘛

网友:
关键是要看你这个零件的使用环境来做判断

网友(2014-05-13):
坛子里的贴的最后结果总是如此而已就没了下文

网友:
此物是锻造的吗?感觉不象啊,按理论来讲锻造的话 断裂处首先排查应该是调质先

网友:
正确的说,是溶炼铸造时,材质去表面锐化未清理,产生组织不结密原因,

网友:
使用工况都没有

网友:
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