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235加工10毫米薄板发生变型,客户要求平面度5S之内!怎么办!

楼主(2009-09-05):
用q235加工10毫米薄板发生变型,客户要求平面度5S之内!怎么办!

网友:
薄板有多大?粗糙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刨。

网友:
可用平面磨

网友:
先把你板子的外形尺寸说一下。这里说一下,平面磨是肯定不行的,如果粗糙度在6.3以下直接刨,如果粗糙度要求较高可以再刨床上加磨头,一般达到1.6是可以的。我指导过车间师傅作过尺寸4800*400*240的焊接导轨,和相应的导轨镶条,材料为Q345B,平面度也是5丝,粗糙度1.6.

网友:
平面磨为什么不行?

网友:
本人做过这样的板子,告诉我你的尺寸和精度要求,我来帮你做工艺

网友:
看尺寸大小,我们的板基本先刨后磨

网友:
我可以保证工件在机床上的平行度在5S以内,下了床子就不能了。工件一会就变形了

网友:
板的平面尺寸是多少,小的话可以控制在5丝以内,板面很大时,控制在5丝以内会很难的。

网友:
先要看板子的大小尺寸,厚度10MM左右的扳子,可以先校平,再用激光切割机直接切割,变形量应该不会太大,或者完后再加一道校平。最好根据板子尺寸制定相应工艺

网友:
我可以保证工件在机床上的平行度在5S以内,下了床子就不能了。工件一会就变形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形是不是和热处理,和装夹方式有关?

网友:
Q235?碳素结构钢,本身碳含量较低,0.25%一下的常用,塑韧性优良。那楼主的加工尺寸和加工量是什么情况?对形位公差有要求,对于粗糙度呢?先刨后磨能达到你的要求
期待好的工艺,虚心学习中。。。

网友:
楼主把图纸贴出来啥,大家就可以把各自的工艺贴出来,我们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在磨加工的时候,2面磨多翻几次面,可以保证不变形。

网友:
在磨加工的时候,2面磨多翻几次面,可以保证不变形。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留多少余量呢?每次磨多少?
谢谢!

网友:
得看这块板的面积有多大?

网友:
在平面磨床上是绝对不行的,你磨再多遍都是白扯,因为电磁吸盘很容易就把10mm的板子吸弯曲,反过来磨还是弯曲,你反几次都还是弯曲。要先较平,粗刨,再较平,几次正反精刨(要是弯曲还是很大还得较平),再在刨床上磨。如果余量已经很小时板子很平,可以尝试平面磨,否则绝对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分析得不错。

网友:
不是靠空想分析的,是实践经验,我们公司每年都要给钢铁企业造几条生产线,总会遇到这样的零件。

网友:
这块板面积多大?大的话变形量都不止5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的水平不行,我铣床有时都能保证5丝之内。磨床2S以内就像小儿科。

网友:
22# 国际化 我们做的是长度4500,宽400的,你做的多大的?

网友:
40年前曾经做过一个测量箱体装配内部工件间隙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两块长120,宽10,一端0.8,一端2.5的锲形块。
材料GCr15,淬火HRc60°。
我在M7120平磨上制作,得到光洁度12,两块厚薄相对可以吸合的效果。
愿意和大家交流工艺。

网友:
刚刚做的两个工装,要求比较高,平面磨1000x300的,20mm,当初加工时我告诉他们,两面反复磨,两大面磨出,光洁度0.8即可,我当时觉得这样做平面度不用要求也应该没有问题。结果工件拿来,平面度在2丝以上7丝以下。还有一个工件居然是波浪形的。。。。。

请教楼上伏枥 大侠工艺~!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板材要校正,国内的企业武钢和鞍钢和宝钢的板材平整度还可以,有的板材拿来就弯了几个MM,你说怎么能做好?像你说的那么大的板,一般的磨床的行程都不够了,只能铣了,铣的话10-20丝还是能做的到的。一般只要不是8MM以下的材料都不是太难做(热处理的除外)。

网友:
还是两面轮流磨,但是板子和吸盘间夹张厚一点的纸,吸收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