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切断---求助

楼主(2009-09-05):
谁有压力切断方面的资料,想详细了解一下压力切断是怎么回事^_^

网友:
我也想请教!特别是 力士乐的!

网友:
压力世断阀对应的是一种压力调节,当达到设定值后,该控制把油泵的排量调整为0.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呵呵

网友:
压力切断就是恒压控制。

网友:
以前没接触过,各位高手能不能指点清楚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