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流体的朋友,请帮我!

楼主(2009-09-06):
如图所示处的倒圆角对管道的局部压力损失有较大影响,此处倒圆角的好坏严重影响入口系数,那位高人能谈谈此处倒圆角的入口系数的具体影响

网友:
不太了解,也想听听高人指点!

网友:
过渡为指数形状最好

网友:
有点深奥,要查查设计标准

网友:
楼主问的应该是涉及到流导几率的计算,但有些条件不清楚,几个问题想请楼主回答:
1.所谓流体,有液体和气体,是哪种?最好能说细一些,比如液体的粘稠度,气体是粘滞流还是分子流等等。
2.温度如何?压强如何?
3.看图管道应该不是薄壁孔,那管口是否影响圆管流导就涉及到长径比了,请说明。

偶是搞真空机械的,若是气体尚可说明一二,液体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2020-05-23):
我做真空的,但对气体还是不懂

网友:
从头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