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MB数控车,为何总是粗加工过,精加工余量没有了?!

楼主(2009-09-06):
最近用大连机床厂生产的FANUC-0iMB系统数控车床加工一批轴类零件时,采用G71指令进行粗车循环,不知为何总是粗加工过,所剩的精加工余量没有了,直接车到了尺寸,甚是不解!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没有问题,同事之间探讨也没结果,不知是为何?真是有些怪,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借此平台特向大家请教,望朋友们不吝指导,来解我的迷津!多谢!

网友:
有可能是参数设置的关系,你找本参数说明书对一下

网友:
不妨按照指令的走刀规则画出加工时的加工轨迹,分析一下,也许会有所发现。

网友:
看看是否是刀具的长度没设置好

楼主:
现在我初步估计是机床出了毛病,可能是丝杠发生了轴向窜动,丝杠螺母之间间隙改变了,不知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
楼主,把程序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程序很简单!毛坯为φ30×40mm。
O0077
G40G97G99M03S1000T0101;
G0X32Z5;
G71U1.5R0.5;
G71P10Q20U0.6W0.3F0.25;
N10G1X6F0.1;
X10Z-1;
Z-10;
X20;
Z-20;
X25;
N20Z-30;
G0X200Z200;
T0202M03S1500;
G0X32Z5;
G70P10Q20;
G0X200Z200;
M30;

楼主:
不知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希望大家认真指教……

网友:
我遇到过.是刀具高度偏高或者偏低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刀磨损了啊 看看走刀半径 补偿

网友:
我遇到过.是刀具高度偏高或者偏低了.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有道理,按照这种判断推理一下。

楼主:
刀具高度偏高或者偏低了,只能是车出的工件直径变大而不是变小啊!因为吃刀量小了……

网友:
对刀时刀具高度对中心的影响,你有没有分析,此时的刀具中心是向那个方向偏移了?

网友:
同意十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