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的东西可能叫“拨杆”,大家看我的方法好不好!

楼主(2009-09-06):
请求“应该叫作拨杆吧?”的设计思路。

结构样子如图。要求是这样的,在一条输送带上,当放在前面的“光电开关”检测到某样需要“改道”的物体时,
那条棒棒自动展开,把输送带上的物品引向其它带道。

我的思路只想到收起时用弹簧(因为这样收起棒棒可以比较快速,不会影响后面的货物)但如何展开呢?我又想不出。
(主要是一来要有能承受一定力道的展开<包括克服弹簧的力道与在输送带上货物碰到的重量(预计可能有2~3kg)>
最重要的是,当要求收起棒棒时,这个操作如何做的呢?因为要松开(如果是直接连电机的话,就应该是解除自锁吧?,
不过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机....)使张紧中的弹簧收起从而把棒棒收起)而且这个展开的角度a可以调整一下的,为了不用过
份强调安装位置.在皮带上差不多的位置安装就可以了,所以其实顺带也是要求结构简单安装容易...

我找到一个非常与我理论相似的图,就是大概这个样子(看大小好象就只有2个手掌大小)。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
或比我更的方法呢?

网友:
可以使用气缸啊!动作也佷快,而且定位准确,使用弹簧时存在回弹力,定位不准确,你所说的棒棒还会回弹,影响物品的通道

楼主:
气泵太吵,而且还要再买一个气泵,已经早给否决了........

网友:
用凸轮机构

楼主:
凸轮机构,但请问如何控制好凸轮什么时候是顶得最出,什么时候是收回呢?
啊!我想到了,可以用一个轻触式开关,来控制凸轮旋转到某一时刻就停止(也就是把棒棒顶到最高点)
但是这个要求要有带自锁的电机,不知有没有带自锁的小型伺服电机呢?(大概是38V~48V的那一类小电机吧...)

网友:
这个二维图是俯视图?也就是说整个输送设备是水平方向完成的?
第一:楼主说到的“检测到某种需要改道”是什么意思?外形?还是其他?如果是外形 可以根据外形的不同设定中间装置。恩。。比如突起的话。。可以用弹簧顶尖一类的
第二:这个简单的换向装置有必要用到什么气缸  电机一类的   造价问题是不是该考虑?
第三:你这个物品传送速度多少?光电开关控制挡板的响应时间又是多少?会不会影响下一个物品的检测  判断和反映?
还有就是这个物品大概多重?传送带传递速度多大?
希望楼主能回答这些问题  才有继续设计的前提

网友:
感觉6楼朋友问的问题是在多余,之前楼主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你只要有好的建议就提,提什么题外话呢,现在解决别人的这个机构控制问题。
楼主我想问下,你这个产品假如为分期制作,就不必用自动化控制,人工加导杆就可以了,假如不定批得产品还是用气缸带动连杆机构,因为这两种我们公司都做过!

网友:
弹簧像是个拉簧,自动收起拨杆的作用,无需克服, 顶出位置靠白色凸轮受力,凸轮两个位置用步进电机的通断电来实现.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把不合格品剔除的啊?要是物体不是很大的话就用直线电机吧,最简单,这种生产线本身就是24V的电压配备还有PLC或单片机,用直线电机就是多连几个接口的事。

网友:
气泵太吵,而且还要再买一个气泵,已经早给否决了........
引用 网友A:

气缸不能用,就电动推杆吧。

不知道运输的是什么东东,用电磁力吸引拨杆也可以的。

网友:
呵呵  恩。。不好意思了 可能是我习惯了吧

网友:
加个固定的导向板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