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的一个设备上需要无痕夹具,什么材质能行?最好廉价易加工

楼主(2009-09-06):
我厂的一个设备上需要无痕夹具,试过很多种效果都不太好,有谁知道什么材质能行,最好廉价易加工。

网友:
没讲清楚,是在什么机床上用的

楼主:
是一个螺纹拧接机,一个主钳,一个背钳为保护管子外壁,希望用特殊材料,试过聚氨酯的和铝合金的,都打滑。

网友:
45#钢铣四方,要求虎钳装夹两面平行度0.025,然后钻孔,钻孔尺寸由装夹工件决定,过盈(0.1严格计算),然后按照孔中心线切割,去除切割钼丝的宽度,最后孔过盈差不多就是0.01~0.02,这样装夹不会把孔夹变形,而且装夹力也足够大,但是对钻孔的过盈量要求计算准确,,要不然切割开后的过盈量不一定控制的很好,对工件圆度有影响。

楼主:
液压系统力很大,12000N.m,夹钳有间隙,被夹管内有衬瓷,真头疼啊

网友:
是不是油管接箍拧接机.

楼主:
内行啊,不过确切的是摩擦背钳拧接机,有好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