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油缸 怎么样实现同步伸缩!

楼主(2009-09-06):
一个二级油缸 怎么实现它的两级同步伸缩!

网友:
每一级缸进出油路独立可以实现(还考虑其它元件来控制)
理论上二级油缸活塞有效作用面积设计相等可达到
可实际摩擦力阻力等因素影响无法实现你要达到的目的
(提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还有其他的实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还有其他的实例吗?
引用 网友B:
对多级缸设计已经成熟,在对缸试验时见到过“乱动”现象
对你要求的状况没设计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

网友:
为什么要同步啊

网友:
用分流马达控制同步伸缩.

网友:
也可采用齿轮齿条,同步摆臂等机械方式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流马达?怎么实现啊?怎样做到一个二级油缸带动两个伸缩臂同步伸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式对大高度的不太合适啊!链条占地太多!有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的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每一级单独供油,国内的油缸厂好像没有生产能力!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你吧你的工况仔细讲出来,大家给你出方案主意
要达到你所需要的缸,必须根据你要求设计(内缸油管得随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二级油缸带动二三节臂实现可靠地同步伸缩!不要出现以往的乱动现象,不使用绳排或链轮!

网友:
分别用两个缸来实现不行吗?
啥东西一定要求二三节臂地同步伸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六节臂!一共!

网友:
用单级油缸和链条来实现多级同步。精度较高。
这方面成熟例子很多,若是垂直升降,可参考叉车或堆高机,叉车门架升降采用的是单级油缸和链条,可实现6级同步伸缩。
高空作业车和起重机多采用主、付油缸和链条实现多级动臂伸缩动作,附件为GENIE S105高空车的示意图 32M高,供参考。

网友:
是一个油缸带两个臂同步伸缩,还是2级油缸大小活塞杆同步伸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由于该车高度很高(大于60米)采用链条略显臃肿!那样要把基本臂做的很粗大!!用油缸得方案有没有?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一个二级油缸带动两节壁同步伸缩!一个油缸管三节臂!总共六节臂,采用两个二级钢!

网友:
你的方案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