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大侠能解决宏程序计算中的数值溢出问题

楼主(2009-09-06):
最近编了一个宏程序,其中有一个计算数值的程序段“#110=6.0-6.3+0.3”其结果应该得0。但在存储器中显示的是“******" 这应该是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计算后出现的溢出现象,但要是采用取整的方法,加工精度会受到影响。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用INT表示向上取整,假如你要的精度是0.001,那么
#110=(INT(INT((6.0-6.3+0.3)*1000))-0.1))/1000

楼主(2012-01-19):
谢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