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6安装顺序?

楼主(2009-09-06):
昨天下载了一个UG6 的完整版本,不过尝试安装之后无法运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一直安装不成功,特别让我崩溃的是电脑的运行还出现了问题~~我的电脑运行这样的一个软件没有任何的问题,后来卸载这个软件后电脑恢复了,希望有高手能帮助指导一下~~下载的是UG6,1.36G~需要的东西应该都有了~~高手帮忙指导一下安装的顺序~小弟谢谢了!

网友:
安装完以后不要马上运行
要替换文件的
否则不能运行!

网友:
安装方法:
1.双击打开Launch.exe

2. 选择第2项“Install License Server安装

3.在这里可以选择安装介面的语言。默认为中文简体。

4. 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你寻找license文件,点击NEXT会出错,这时使用浏览(Browse)来找到你硬盘MAGNiTUDE文件夹下的nx6.lic文件就可以了。继续安装直到结束,目录路径不要改变,机器默认就行,(建议默认,也可放在其它的盘里)。

5. 选择第2项“Install NX进行主程序安装。

6. 直接点击下一步。并选择典型方式安装,下一步,会出现语言选择画面,请选择 Simplified Chinese(简体中文版),默认为英文版。按提示一步一步安装直到结束。 安装路径可以改变。

7.打开MAGNiTUDE文件夹。

8. 进入MAGNiTUDE文件夹,把UGS\NX6.0文件夹复制到安装NX6.0主程序相应的目录下,覆盖。假如安装到D:\Program Files\UGS\NX 6.0 把NX6.0文件夹内的文件逐个复制到D:\Program Files\UGS\NX 6.0文件夹相应的文件进行覆盖就可以。

9. 进入开始-程序-UGS NX6.0-NX6.0打开6.0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
谢谢,不用客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我已经安装好了,有个UG操作的小问题希望您能指点一下。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