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瓶子如何测绘?---请教

楼主(2009-09-06):
各位大侠大家好,大家看看这个瓶子如何测绘,谢谢了。

楼主:
瓶子的照片

这是刚才要测绘的瓶子,大家看一下了。

网友:
就当普通零件测绘了,其实你可以先建曲面,然后加厚.

网友:
瓶口的斜度,没有基准不好测量,可以投影后描图测量。

网友:
外形尺寸一般不是要求很准确,只要外观上过得去,肉眼看不出差别就可以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容积

网友:
外形用投影仪投影测量,壁厚摔碎了了用卡尺测

网友:
瓶子的外形尺寸应该可以用游标卡尺测得,对于有斜度的地方分别测得最窄和最宽处的直径,然后联线即可;瓶身的壁厚摔碎了用卡尺测,底部厚度就需要用容积计算了

网友:
关键是测量的准确度,特别是斜度部分,还有就是一些花纹和圆角

网友:
额,不懂,难道自己设计一个会比测绘更复杂?

网友:
要求不精确话用配钥匙机加上坐标尺

网友:
测直径和长度,然后转换。你测绘的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对,关键是精度要求多少,决定测量方法,三坐标,投影仪,卡尺都能测,就看精度了

网友:
弄过皮尺 每个截面测下
放样就可以了

网友:
用抄数机,抄的是你都佩服,广东地区这种公司多多啊

网友:
这东西要的是容积,不用很麻烦的吧

网友:
抄数机到底是什么玩意啊,听了很多次了,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我们一般是用游标卡尺,锥度的地方选取几个界面直径~~拟合就OK;要想精度高的话,用三维坐标仪~~输出坐标点 三维出来~~

网友:
冰纯~~嘉士伯,让我想起了大学时生活~~哎!工作一年了~~

网友:
据说三坐标测量仪可以进行实体扫描生成三维实体。那样就可以测三维图像的数据了

网友:
三坐标测量

网友:
用外形轮廓仪啊 出来就是你要的结果 按出来的数据绘制就可以了 很方便的 内部也一样 就一旋转体 不负责滴

网友:
不复杂啊  外形轮廓仪就干这活的  楼主试试吧  关键尺寸没几个  不过那个瓶盖要测就不准了  你要测压装前的才行

楼主不会是测绘后做赝品的吧  你的酒可没人敢喝喽

网友:
这是个对称的瓶,可以分段测直径

网友:
假如用三维的,画个截面,旋转一下

瓶子就出来了

网友:
测量的话如果要高精度可能会有点难,但绘制其三维图很简单,proe里的旋转抽壳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三坐标测量机上扫点,然后用PROE补面即可

网友:
游標卡尺就能量出來, 畫出邊線, 博件旋轉中心線就成 3D瓶,
主要是瓶口和瓶蓋部份, 以及內容積液體高度與容量的控制,瓶厚的調整,
用Autocad 是無法幫你直接算出來, 你還要用手和計算機慢慢算.

网友:
看你想要的精度及到底哪部分要求高了,从手工测量到三坐标有很多种方法,要不你就学学乌鸦往里面灌点水也行

网友(2015-05-18):
这东西精度要求不高啊,只不过瓶口出有要求,和容积有要求,其他尺寸差不多就行了哦

网友:
投影,加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