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公差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

楼主(2009-09-06):
一般公差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

网友:
谢谢,最近正用到。

网友:
了解了,但以前只知道未注公差标准按H12加工,看了线性尺寸还有这么一说。
谢谢赐教

网友(2009-10-10):
先下载看看,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公差!

网友(2010-07-28):
是不是线性尺寸,未标注公差的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呀?

网友(2011-06-13):
谢谢,看看再说。有未注形位公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