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X 粗加工时 选不起曲面?

楼主(2009-09-06):
在学习MastercamX 曲面粗加工——粗加工平面铣削加工时,选了工件形状(不指定)后,提示选取加工曲面,但此时鼠标始终选不起曲面,曲面始终成绿色。此现象在粗加工放射加工时,也是这样,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学习,请教高手些帮忙了。

网友:
在要选的时候,上面有一排按钮

你要点一下那个正方体里打勾了的才可以选

网友:
你的图是曲面还是实体啊。
如果是实体。。。。

网友(2010-01-06):
学习中 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0-12-15):
选择实体按钮之后把实体和边界打N把实体面打Y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
你的图是曲面还是实体啊,是实体就不行了哦,,,,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