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台间歇式组装机,输送链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06):
现在要设计一台间歇式组装机,间歇运动机构用:分割器+链条,组装定位底座联接于链条上,现在对于链条的节距精度了解不深。

请了解的前辈提供链条的节距尺寸精度数据,谢谢!

此设备是台多工位的组装机,底座是多个并排安装在一起的

欢迎大家讨论,谢谢你们的参与和关注!

网友:
链条用在这种场合应该不适当。
1)链节组合为长链条后会有扭转,不会如画出来那样平整。
2)链条的节距精度不高,而且节距随销轴和套筒的磨损会加长。楼主的设计如何保证链条的张紧?

网友:
可以参考用 Timming Belt  同步带 试试。

网友:
分割器这种高精的东东如何与链条这种低精度的元件配合用,还是用带吧

网友:
这种结构一定要用涨紧机构,链条会被拉伸的,有涨紧的话,可以调节.

网友:
可以参考用 Timming Belt  同步带 试试。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有锦纶丝增强和钢丝增强的不同,选用时要注意区别。楼主的工况不宜用锦纶丝增强的那种。

网友:
我們一般常用鏈條有兩種,一種叫傳動鏈條,如日系RS35 ...一種是輸送鏈條,如雙倍節距如日系 RF2040,這些鏈條都能裝佩件,滾子也有好幾種,比較建議採附軸承的滾子鏈條壽命會比較長.
以實例一條300米輸送鏈條第一個月工作後在張力座內會出現將近一米的延伸,當然這個比例會慢慢減少,但我還是建議,將分割器驅動點分別著力在有精度要求的各個點上,或去採用加工機專用精密級輸送鏈條..以上建議!!

网友:
直接用伺服电机,费用也不是太高,1W多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害怕伏枥版主所言极是
1、传动链有变长的情况,
2、至于扭转打算通过加链条导轨来改善,同时模座也可以增加轴承和导轨支撑,类似PET吹瓶机
3、链条打算用国外进口的高精度输送链,例如椿本链条,听说节距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MM,目前正在联系供应商以确定链条的节距精度能否达到
4、钢丝增强的同步带确实可以考虑选用,谢谢LIAOYAO、小白菜两位的意见,因为输送链可以带附件安装模座所以优先选用,同步带需要加工的工作比较多。
5、涨紧使用2个链轮同时进行拉紧的方式,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好;

w9049237网友,能否提供一些链条的厂家或者精密输送链的资料,谢谢!

label网友,伺服定位性能好,价格相对高,同时扭矩可能存在不足,所以优先选用分割器,出于成本考虑的。

网友:
正是椿本链条..價格不低..尺寸限制多些...

网友:
选用链条问题不大,只是在零件装夹时需要二次定位!机构比较简单,没有问题的!

楼主:
顶上去,请各位指教

网友(2011-02-0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需要了解这个问题,同时也请教论坛里的高手。

网友:
自己设计一套链条,用加大销轴尺寸,能够达到精度.

网友:
以前做过一些设备也是这样配的!"凸轮分割器+链传动"
链条是DID的,需定期张紧!

网友:
不是很了解  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
收藏,帮顶,等指点,分割器不了解,百度下看看先

网友(2011-06-07):
15楼的QQ可以告诉我吗?想请教下分割器的事.我的QQ496169411.

网友(2011-10-18):
你好楼主,我是椿本链条的供应商,香港高欣链条重机有限公司在上海的子公司--上海高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苏州办),你可以加我QQ联系咨询链条的精度规格等问题,1096458275

网友(2011-12-07):
1、伺服扭转不够当然要加减速机了,而且分割器驱动电机也应要加减速机的。
2、链条精度高,那么在每一次到位时,夹具上做出定位孔之类,进行定位。也是就11楼说的二次定位。本身精度要求高的话,想直接利用传动机构来实现,不大经济。

网友(2012-04-2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如何选择,不知楼主解约了吗?想向楼主交流qq:12665260,

网友(2013-06-24):
不知道楼主最后采用的是不是链条传送,二次定位是怎么解决的,我想鉴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