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的止推瓦掉了,会对缸体造成磨损吗?

楼主(2009-09-06):
长城金迪尔,新车(17000公里),今天去服务站换机油,放机油时止推瓦掉了出来,打开机油底箱一看,曲轴也磨坏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止推瓦掉了,会对缸体造成磨损吗?

楼主:
常柴4L88发动机,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我们是否可以要求厂家换发动机。

网友(2013-03-13):
太严重了,该大修换曲轴,找不到问题,后续还会发生

网友:
瓦不是有防松锁紧螺丝的吗,

网友:
放松螺栓上有孔的,可以穿铁丝,双层保护,掉了危险可大了,会爆炸的。那肯定烧机油了。

网友:
发生这种严重的事情不要求厂家换发动机,那要等什么情况才能换呢?,这都不需要分析原因了,明白人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