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和齿轮在润滑方面那个更苛刻?

楼主(2009-09-06):
大家认为轴承和齿轮在润滑方面那个更苛刻?

谢谢!

网友:
都重要,不过常见的是轴承坏的多

网友:
我认为是轴承,尤其是用在高速场合的轴承

网友:
轴承,从我们公司维修方面来看,基本都是轴承先损坏后导致齿轮损坏。

网友:
我认为轴承在润滑方面更苛刻

网友:
应该是轴承吧。毕竟算是点接触的。齿轮怎么说也是线接触嘛

网友:
轴承---貌似轴承对工作环境要求的更高!

楼主:
轴承和齿轮都有及现场合,在极限场合下两种情况对润滑的要求难分高低(非要比个高低的话,我认为齿轮对润滑的要求更苛刻一些)!但是在同一个机器里面往往齿轮的要求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