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空气开关?

楼主(2009-09-06):
有台数控车床,机床总容量为15000VA,最大熔断电流为40A,主电机为7.5KV,请问我选择多大的空气开关比较合适?我现在配了个80A的空气开关,还配了个20(80)A的电能表,请问这2个都能正常用吗?空气开关是不是选大了?如果大了对机床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主电机为7.5KV?     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空开大了会只对短路起作用,不能对设备的过流起作用

网友(2009-10-16):
空气开关是选大了,后果如2楼所述。

网友:
空气开关是有点大

网友:
空气开关大了电流太大了,我们30KW的电机才用80A的空开。
7 H0 x& g  o8 e你选个32A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