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颗粒包装机中加装一个二次落料装置,使落料距离减少,有哪几种机构?

楼主(2009-09-06):
在颗粒包装机中,如果在落料过程中(自由落体落料方式)加装一个二次落料装置,使落料距离减少,有哪几种机构?请教各位大人~~

网友:
如果你降低落料高度的目的是防止物料把袋子横封位置砸破或者防止物料砸到横封装置,那么建议你做个托袋装置,一般很少采用二次落料吧,如果是一般的颗粒没有必要增加该装置,

网友:
二次落料可以有效的减少落料的时间,提高整机速度。我知道的是做一个带小门的中间漏斗,小门的开闭时序与横封配合。

楼主:
不是怕物料砸到横封,是为了减少落料时间。前一台机器我就是用了类似漏斗的东西,用一个粘了橡胶的盖板开关闭合控制物料的下落(伺服控制)。效果还不错。但目前这个机器可放置二次落料装置的空间有限,我想可不可以在落料筒内加装一个类似容积法定量的那种旋转的漏斗来控制物料的下落,四个工位的,但怎么解决密封的问题,我还没想好,请教各位。如果全靠高精度加工(比如水龙头)那种,成本又太高了,另外磨损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