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镗孔,自己做了一把浮动镗刀---紧急求助

楼主(2009-09-06):
过几天要在数控铣镗床上加工400深,孔径65的孔,预孔是58的。外形是一个120*120*400的方块,焊接在一块板上,材料都是Q345的。   焊接好后,没有去应力回火。 工件大,只是时效震动处理。

自己做了一把浮动镗刀(如图,BT50刀柄整体焊接做的)用于精加工65孔+0.03/0,65孔+0.03/0只是最后一段80的距离控制尺寸,前面320深度的一段距离只要孔径大于62就OK了。

现在用一把直径50的长410的粗镗刀加工孔至直径64,然后就用这把浮动镗刀反镗孔至64.5,
在精修一刀镗至直径65(-0.04/-0.1),最后在浮镗至尺寸。。。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只有一把浮动镗刀,而反镗加工时只能手动加工,所以效率会比较低,在调整尺寸的时候,又容易出错,在半精镗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孔直接镗大了。效率和精度完全靠操作人员的水平。

现在如图,半精镗的刀是白钢刀12*12的,绿色的部分就是浮动镗刀的方块,因为要装夹12*12的白钢刀,所以做一个和绿色一样的方块,来装白钢刀,现在半精加工的时候都要手动调刀,准确性和时间较慢。

所以想请教一下,在这样的基础上,怎样能直接装夹上去,准确地加工出孔,省去调刀的部分?

网友:
那楼主的镗刀,浮动部分在哪里??

网友:
如果你们有对刀仪那就很方便,但是对刀仪也不能保证你的尺寸就是百分之百的精确,也需要微调的!如果没有对刀仪,那只能利用刀杆外圆和镗刀杆伸出的差值来计算,也不可能一次性就调成功的,你们这样调整的确很危险,先镗孔口一小段,测量一下,调整后在测量,精调可以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打

网友:
装一把防震精镗刀不就能稳定加工了,效率高,精度好;
要做浮动镗刀也是磨好后,松开锁紧螺钉,浮动刀片就好了。
你的图不太清晰。
余量也太少了,留0.2mm,保险点。铸件好加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浮动部分就是绿色的那个方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刀仪有啊,就像您说的,对刀仪也出来也不一定准,但是这是反镗,怎么在对刀仪上对呢。因为先粗镗一个64的孔,全长400都镗出来,是为了能同过一根轴,刚开始的预孔58,这轴通不过。材料是Q345的,又是焊接件,所以粗镗时候64的话,孔的质量也不会的,可能直线度会偏,孔镗刀最后有可能不到64了。在说了在主轴上装刀卸刀,就更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材料是Q345的焊接件,浮动镗0.2的余量太大了,至少也得控制在0.15以内啊。
防震的一把10万块啊,对我们公司来说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加工不需要前面部分的精度,只需要后面80一段的尺寸。

网友:
你可以考虑利用卧加的转台回转加工呀。两头镗好了,校准应该也不是很费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啊,如果能这样做,我还用这样发个问题来问嘛???我们公司有卧加,绝对可以保证0.01的同轴度,但是没办法这样做啊。

网友:
对了,你们可以买个微调的镗头自己想办法配

楼主:
貌似是个办法。。。

网友:
浮动镗刀是磨好后,松开锁紧螺钉,浮动刀片就好了,两片刀片是相对固定的,但可以在刀杆里浮动。
留0.15mm,保险点。材料开始没看清,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版主还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浮动镗刀是双刃的,买来就可以了。

最终孔是65(+0.03/0)的,在浮镗前孔是64,还有1MM的余量,所以我需要反镗把1MM的余量去掉,用到的刀杆就是装浮动刀的浮动镗杆。所以需要做一个方块(就是图中绿色的部分)来装12*12的白钢刀的镗刀头,因反镗基本是手动的活,所以个人的操作水平要求比较高,而且调整刀具费时间。我想在这个方块上做点文章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提高加工速度,并可以降低对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
工艺是64先镗到64.5(这一刀我希望不进行任何的测量和调刀,把刀装进去就可以直接做),在镗至65(-0.04/-0.1)的尺寸(这一刀也不进行任何的测量和调刀,把刀装进去就可以直接做,可能这一步做到会比较困难),然后上浮动镗刀浮镗。

楼主:
杂没人顶了啊

网友:
还有个办法,你的镗杆做模块式的,分镗杆和镗头,配合要好些,镗孔时,镗杆先伸进去出点头,然后装镗头,调整好后加工,零件做完以后把镗头部分拆掉,做下个零件,直接装上镗头,基本上就不需要调整了,除非正常的刀具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您能帮我推荐一种加工Q345材料的刀片嘛???这材料要锋利一点的刀片。。。

网友:
不知道你们用什么型号的刀片,京瓷的镗刀片还不错的

楼主:
我们镗这个孔用的是白钢刀。。。呵呵。。。

网友:
貌似上攻的还不错吧

楼主:
貌似上攻的还不错吧
引用 网友B:

?????????

网友:
上工的白钢刀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的白钢刀,反正是手磨得。呵呵

用烧焊的硬质,光洁度比白钢刀会不会好很多啊

网友:
合金的更好些

网友(2009-12-12):
10# 手扶拖拉基 fdsfdsfdsfdsfsdfsdfds :victory:

网友:
我给你解决·qq819771530

网友:
这种工件直接用反镗刀就能解决,有必要搞的那么麻烦吗?

楼主:
你说的反镗刀是什么样的呢,公司不给买好刀,只能自己想办法啊。。。

网友:
熟话说,舍不得孩子大套不着狼啊。要加工出好的产品不弄点的好的设备怎么行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用电火花线切割吧。

网友:
可能只能试镗了

网友:
这个直接镗下来就好了呀,这样的活我们做多了,呵呵

网友(2011-07-18):
回复 网友E:

积极积极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

网友(2012-05-15):
这种加长刀柄,我专业制造

网友:
买一台加工中心,一次搞定。

网友(2013-11-19):
我们叫浮动镗刀,也叫浮动铰刀!

网友:
表示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
整个孔全镗至65可以吗?反镗是很费事,你这400深,也没多深,我镗过600深的F30.也就20分钟完事,置于半精镗那一刀,就拿一般的模块微调刀干应该没问题

网友:
普通镗床,工人都是敲刀光刀的,64.5干到65-0.1~0.15,没问题,熟练工人看铁屑。关于量内孔问题,因为是反镗,你说尺没法进去,那个简单,在你刀杆绞刀孔后面再开个16的孔,镗一点,刀杆推出去,把内径千分尺放孔里量,就是内径量棒。
这样还没把握做就多绞几次呗,先绞到-0.1再绞到位,前提是绞之前的镗要准,不能有位置偏差。最后精绞的刀保险点在外面拿废铁先试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