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安装ANSYS 10时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06):
请教各位,在安装ANSYS 10后,运行程序,出现如下错误信息,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license有问题,顺便看看你的计算机名是不是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v9 b5 `8 m0 Y+ b计算机名是中文的,但是在安装时却显示为乱码,(不知什么原因,在我的电脑点右键属性里,或者在DOS下输入ipconfig/all显示的是中文计算机名,但在执行Display the license server hostid时显示是乱码)我将其复制粘贴后替换ANSYS.DAT文件都不成功。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