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pro/mechanica扭转分析---讨论

楼主(2009-09-06):
图示螺线管外径92,内径68,长度106,5头螺旋槽,一侧固定,另一侧加载468750N.mm的扭矩,试分析其应力及变形

楼主:
扭矩加载

楼主:
静态应力云纹图

楼主:
变形云纹图

楼主:
现在是变形除了转角外,还有径向扩张,不知模型还要怎样限制才能消除径向位移?
请教大侠!!!

网友:
你的约束怎么定义的呀

网友:
同意,径向位移可以通过约束来消除,也就是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