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它转起来?

楼主(2009-09-06):
25   w    4   P      PHASE  3
V      200     200     220
Hz    50       60       60
A      0.26    0.22    0.22
RATING                   S1
TH.CLASS               E
RULE             IEC-2137

25/30R/MIN    50/60HZ

上面是我抄的一个进口电机铭牌,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在家里面怎么才能让它转起来?

网友:
这是一个三相4极的减速电机。
打开接线盒,看看里面的接线图,应该有2相的接线图。如果没有,那要加电容才能接2相。
我们买的都是带电容的,就是接2相。以前买SWE减速电机要自己配电容。

楼主:
还有问题要请教:
1:电压匹配吗?
2:如果加电容,加多大的啊?

网友:
我用过的减速电机,都提供了对应的说明书,按上面的标称接法没什么问题。
但楼主的这电机如何改接,未有实践经验,在此提供链接,仅供参考,楼主有了实践结果还望反馈一下。
http://www.go-gddq.com/html/2009-06/463777.htm

网友:
加变压器,三相380-3 相200V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是25W,4级,3相电机
输入1:电压为200V/50HZ
输入2:电压为200V/60HZ
输入3:电压为220V/60HZ
在家用,得用个变频器,接线时单相电源输入,3相输出,再加个变压器降压
够你破费的,不如把它拆里卖废品吧

网友:
支持二楼的建议!

楼主:
楼上说的对,这是25W,4级,3相电机
输入1:电压为200V/50HZ
输入2:电压为200V/60HZ
输入3:电压为220V/60HZ
在家用,得用个变频器,接线时单相电源输入,3相输出,再加个变压器降压
够你破费的,不如把它拆里 ...
引用 网友A:

算了,还是拆了吧,可惜了

楼主(2010-04-26):
找了很多资料按照算法,加电容,从小到大试了好几次,可以转起来,但是转不长时间温升太高,可以煮鸡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