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的一个罩子怎么实现在上面开门?

楼主(2009-09-07):
请教各位: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罩子,如图所示,想在箭头所指的位置出设计出一个可以开启的活动门,(此门的功能是:当门打开时可以通过此门往罩子里到物料)

请问各位,这个门设计成哪种机构最合适,同时要易于实现控制,因为现场高温,不能是人工控制

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这个门一定要开得大一些,宽度与罩子的宽度相等,长度等于罩子的宽度就行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菜鸟看不懂啊!

网友:
现场高温,温度到底多少?如果温度太高,气控和液控肯定不行的

楼主:
罩子是用来罩住液态钢渣的。温度在1300-1500

网友:
觉得用推拉式的比较适合。

网友:
这东西要做一个车式的结构,并且有侧导向轮,内面有耐火毡,主体结构为钢管结构,水冷,驱动采用两侧布置链条,不算难搞的东西,耐心做就可以了。

网友:
链轮链条机构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马达带动链条,将两扇门分别固定在上下两侧链条上,这样马达转动带动门开合,如果门较大,考虑另外一侧用延长轴也同样用此机构实现,比较简单可靠.

网友:
10#支持他的建议!!在玻璃厂见到类似的

网友:
形式可以有好多种供参考,比如
1,推拉式,利用导轨和滑轮
2,摆动式,利用四连杆机构
3,卷帘式,利用卷轴和百叶窗

网友:
抽拉式的,这样就不用考虑温度了~

网友:
考虑坏境因素,辅助控制很难实现,如果罩子本事有运动,开关门机构可以利用罩子的运动或罩子里物料量的变化来实现开关门的动力(物料少到什么时候门开,多到什么时候自动关上)。

网友:
你是用ANSYS做的?有没有实体模型啊

网友:
炼钢炉上有个炉门开启机构,比较复杂的连杆运动,多用于竖直炉体,打开门的时候会自动将门翻个,让其内侧温度高的一面朝下,避免操作人员烫伤,结构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