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加工细长空---请教

楼主(2009-09-07):
空打12mm正负10,长度74mm,粗糙度6.3。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问一下,内孔与外径有没有位置要求的,还是就只要打个孔保持精度就可以??

楼主:
内空与平面垂直6丝,你可以说单一的搞好空,要这样做,谢谢

网友:
光出外圆直接在车床上打孔,零件又不长!

网友:
你那个正负10是不是少了一个单位啊?

是不是正负10丝?

网友:
先钻,然后自己磨个车刀车就是了,我们公司哪些师傅都是这样搞的,我见过他们做过直径10深60,精度H8,粗糙度3.2的孔

网友:
绞刀很容易 搞定 的

网友(2009-10-31):
8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