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食品搅拌机,电机带动一个主轴旋转,主轴两端要密封

楼主(2009-09-07):
我们公司在做一个食品搅拌机,电机带动一个主轴旋转。主轴被一个筒状外壳包住。主轴靠近电机一端有螺旋片,将进来的料向前推。主轴末端螺旋分布有独立小叶片用来搅拌。料被搅拌并推至筒状外壳的末端后从一个出料口被挤出。主轴旋转支撑是这样的,一端和电机轴硬连接,依靠电机轴承支撑,一端用一个深沟球轴承支撑。

现在的问题是主轴两端需要被密封,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末端用一个油封,涂润滑脂,近电机轴端用油封不涂润滑脂。

理由是这样的:

近电机端如果涂润滑脂会污染面浆,末端因为面浆被挤出,润滑脂污染的机会小。但是电机端油封干摩擦容易烧坏油封。

这个问题大侠有好的办法解决?摩擦线速度4.3m/s,电机转速750r/min,属于低速。

网友:
个人认为:
1 建议检查两轴承同心度可能有多大,最好一根轴单用两个轴承支承,与电机采用简单的弹性连接。
2 提高轴颈的光洁度、与壳体的同心度、轴的刚度。
3 轴密封采用两次密封+一层防尘,里面的用常规的动密封,中间的采用聚四氟乙烯滑动密封(根据情况也可开回油槽),这两层之间开回油槽隔开,最外面为防尘层。
4 如有可能,还可以加冷却壁,只是较复杂。

楼主:
多谢冷水黄金大侠指点,加防尘层的思路很好,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食品饮料行业对卫生要求是很严格的,建议您传个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我认为你的主轴支撑方案有问题,利用电机轴承是错误的

网友:
要是非用轴承不可,可以考虑用iguls的轴承,非金属自润滑系列的,可以看看有没有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

网友:
1.主轴两端加轴承支撑,与电机轴用联轴器。
2.轴承离开筒壁一端距离,建议用带座的球面轴承。
3.筒壁的轴孔处,加焊开有内槽的法兰盘。在内槽里充填聚四氟乙烯填料.
只是电机直接带,转速不算是低的,四氟乙烯填料可以耐一定的热,因为轴承不是紧靠筒壁,漏出点物料也没事。

网友:
没接触过,应该有相关的标准吧!

网友:
同意断刀的意见,这才是比较好的

楼主:
1、感谢断刀大侠的高见。
    2、响应憨老马前辈,我传张图纸大家继续讨论。。。
    3、所传图纸是客户使用中的设计,由于得到的图纸不全面,原设计在电机轴端油封处增加的轴套是什么材料不得而知。

网友:
上面的一张太模糊啦!
看您一楼的帖,我就感觉到您的设备近似于螺杆泵的原理,果然。
电机端看不到,后面的轴承端谨靠一个47号件密封,750r/min对于这类设备算高的啦,不知那47号件能否耐磨和耐热。
采用断刀的方案没错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马前辈,下载下来打开看可以很清楚的,我刚刚试了一下。感谢您的意见。47号采用聚四氟乙烯油封,加润滑脂,还没有长时间运行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面的一幅图很清楚,上面的原图小,放大后一团云似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迷宫”式的密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D:
图能看得很清楚,象图纸这种结构是比较紧凑的,就是没有看出来电机轴加了轴套后与后面的搅拌轴是怎么联接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类似于梅花联轴器,呵呵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D:
图能看得很清楚,象图纸这种结构是比较紧凑的,就是没有看出来电机轴加了轴套后与后面的搅拌轴是怎么联接的 ...

同问,谢谢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