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线路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07):
对平面曲线,在直线上,左右钢轨顶面都处于同一平面;对圆曲线,超高为一固定的值,整个低轨都在同一平面上吗?同理整个高轨都在同一平面上吗?在缓和曲线上的低轨与圆曲线上的低轨在同一平面上吗?

请线路专家答疑啊!

楼主(2009-10-28):
自己顶一下,已经找到答案,疑问都得到了肯定,根据工务资深专家的回答。

网友(2012-07-27):
在直线上,左右钢轨顶面都处于同一平面;对圆曲线,超高为一固定的值,整个低轨都在同一平面上。整个高轨都在同一平面上。在3次方缓和曲线上的低轨与圆曲线上的低轨在同一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