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作用什么样的夹具完成好? 谢谢指点!

楼主(2009-09-07):
如图示谢谢!

网友:
上下夹头可以用非金属材料

网友:
上夹具加装一块浮动的压料板板即可,使压料板先压住电阻丝,随后切断。

网友:
用弹簧夹料板先夹住,然后切断

楼主:
恩, 谢谢楼上指点。  我也是这样想的。
希望能有更好的办法。
楼下的顶起来。呵呵

网友:
不用送料什么的装置么?
我这里上的编织线切断的流程倒是可以参考。

楼主:
恩,送料问题已经解决了。
期待心结社友的指点。

网友:
见过制钉机没有,用个模具来紧切断可同时进行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电工用的剥线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