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孔---请教

楼主(2009-09-07):
1. 40Gr料齿轮外园324挖孔   轴外园205 热装  孔过盈量放多少?

2.铸钢料外园270挖孔           轴外园167.6热装 孔的过盈量放多少?

网友:
楼主贴个图出来?

网友(2010-01-28):
不见图纸难撒鹰啊!!

网友:
就这么说说?..

网友:
还要有配合部分的长度,需要传递的力矩大小,材料的状态,...简单的计算,但是需要的参数多,粗略估计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