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的对刀方式---请教

楼主(2009-09-07):
大家好!
     想问下大家在用数控机床加工前,一般用哪些方式来对刀啊,除了用百分表来调,用对刀仪来对刀,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并能详细介绍下是如何对刀的吗?谢谢!

网友:
用过塞规,标准块。

网友:
光电寻边器比较好用,我用的就是。

网友:
数控车床主要是试切法对刀;数控铣床、加工中心可采用试切法、寻边器、打表找正、对刀仪的方式……

网友:
4楼说的对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用试切对刀呀,不过请问一下楼主:你现在到底懂多少,在哪学的,不然不好说。反正先试切,然再修改刀补,如果怕车过头,可先留0.5mm余量再车一刀。

网友:
楼上的大哥,人家是加工中心诶,不是你所谓的数车。。。。。

网友:
加工中心对刀一般取寻边器(中间带弹簧的那种,便宜,但不精准),百分表找圆心(速度慢但很精准)、光电寻边器(贵,精准度还可以)这些都是X\Y轴的对刀,Z轴对刀方法有很多,如试切,Z轴对刀器,光电寻边器,芯棒,标准块,塞规等等。。。。。

网友:
一般都是用寻边器来对刀,我们这用的较多, 一般用它对X、Y轴。Z轴对刀的话可以在工件的表面试切一下,一般这种是的是较多的。

网友:
百分表找圆心能说的具体点不?8楼~~

网友:
数控龙门上见过自动对刀仪。对刀仪品牌是英国雷尼绍的

网友(2009-10-25):
呵呵,你们说的是加工中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