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切削参数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9-09-07):
大家好!
     在数控加工中心上经常要对刀具进行切削参数的选择。主轴转速N、进给量F、背吃刀量、线速度Vc,一般刀具厂商会提供给你一个合理的转速,进给,然后你通过公式Vc=π*d*n/1000 mm/min来计算,不知道这种理论算法是否符合实际加工呢?实际的加工又如何用经验来调整呢?谢谢!

网友:
刀具厂商给的参数,一般比较保守,所以只能做参考。

网友:
一般不能完全依赖刀具上标的参数,尤其是加工中心上,否则你会死的很惨

网友:
你这样问太笼统。实际加工中,你可以把需要加工的材质,加工量,上传一下图片或图纸,打算使用的刀具,设备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大家才好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刀具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是在特定条件下测定的,同时考虑了刀具的使用寿命等多方面的原因,与实际问题肯定不会完全一致,但是我还是认为,刀具供应商提供的数据还是值得参考的,毕竟人家的数据是经过专业的试验才得出来的。

网友:
刀具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虽然工作条件与测定条件会有些不同。但也不能完全照搬人家提供的参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变(如加工质量好坏、是否容易断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