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重新选型是否合理?

楼主(2009-09-07):
大家好!
      想请教下大家,以下几种零件的钻孔工艺所用的刀具是否能重新选过型?详细情况如下:
      后簧后支座(零件名称):加工上下两个通孔,表面粗糙度6.3,两孔同轴度为φ0.1,零件材料为QT400,毛坯上就有φ19.5的预留孔,原加工工艺为先钻至φ29、后扩至φ29.7、最后铰至φ30.2,用的是普通的锥柄麻花钻头,设备:Z3032,是否能把原有的钻头直接换成扩铰复合刀呢?
      类似的情况:
      后簧前支座:φ22的预留孔,原加工工艺也为先钻至φ29、扩至φ29.7、铰至φ30.2。

      前吊耳合件:φ22.5的预留孔,加工一个通孔。原加工工艺为粗扩至φ25、扩至φ27.7、铰至φ28。
      后吊耳合件:φ28的预留孔,加工一个通孔。原加工工艺为粗扩至φ30、扩至φ32.5、铰至φ33。前后吊耳合件两孔只有尺寸的要求。
      希望大家多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扩铰复合刀”我还没见过,但我想只要有,应该可以代替,为一个复合工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