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经济型数控车,参照这个,详细咨询!

楼主(2009-09-07):
打算购进一台经济型数控车,目前使用一台沈阳的e-ca6140,系统广数928.  感觉:价格便宜,有劲,对电的质量要求不高,加工稳定。

不足就是系统内存太小。经常要重输入程序麻烦,手动换转,对于大批量活比较耽误时间。我用的这台刀架还不准,刀架转动后定位前,有时候转过去一点再定位。有时候转过去退回来一点再定位。这2种情况加工尺寸一般会差0.04-0.08毫米,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转刀架前加个M0暂停,然后别眨眼。盯着刀架一个角,再启动,看刀架定位前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与上次转动的位置不一样,则要改动刀具补偿,虽然比较麻烦。但是总比废活好。

有没有和这款机床类似性价比的数控车床?

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
把刀架锁紧一点,换个刀架也就15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锁紧,没拆过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刀架都这样,比较是经济型的

网友:
3# luzhengyuan 沈阳的刀架好像不是常州新墅的,我用的、是常州新墅,你那个没拆过。

网友:
沈阳的机用的是精诚的,发信盘经常发神经。

楼主:
5#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精度不及普通数控,效率不及普车。
用起来感觉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关于楼主所说的内存问题,可以买一个存贮卡,几百块钱的事。

网友:
烟台刀架比常州刀架要稳不少。

网友:
沈阳的机用的是精诚的,发信盘经常发神经

深有同感,发信盘钢珠老是生锈。

网友:
沈阳的机用的是精诚的,发信盘经常发神经

楼主:
精度不及普通数控,效率不及普车。
用起来感觉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关于楼主所说的内存问题,可以买一个存贮卡,几百块钱的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可能吧。。。能插内存卡

网友:
直接买台数控车就行了

网友:
南京二机的经济型数控车还不错

楼主:
直接买台数控车当然好。谁能借我点钱那就更好了

拖拉机说的南京二机的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附近没有用的,还有济南一机的怎么样,听说也挺好

网友:
山东普利森的怎么样,多种规格等待你的选择。联系电话:15530732169

网友:
换个刀架吧,常州的不错,维修也方便

网友:
有能插优盘的呀,那一个比较方便

楼主:
谢谢天源机电,刀架那么贵。暂时不会考虑换,普利森我了解一下。需要的话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