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数显千分尺还有得修吗?

楼主(2009-09-07):
帮我看看这只数显千分尺还有得修吗

刚开始时是很紧,有些旋转不动,只有前面几mm能正常动得了

我拆开看了一下,对里面的构造不懂,只看见能动的铜套上有个小螺丝.没敢乱拆.

不知是不是那二片:主栅和副栅磨损了,现在数显会乱跳.

现在主要是怎么弄松,还有数显正常.这把千分尺买回来还没真正用过.

谢谢.

网友:
那二片是主栅和副栅.会是会这两个松了?没看到实际情况,不好乱说,你找个坏的,拆拆看不就的了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状况,不好乱说话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电了呀 数字乱跳

网友:
没用过就坏了,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丝杆移动卡滞了;可以找我哦苏州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状况

网友:
像三丰的千分尺耶

楼主:
那二片是主栅和副栅.会是会这两个松了?没看到实际情况,不好乱说,你找个坏的,拆拆看不就的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主栅和副栅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副栅是不是只能沿圆周方向旋转?

现在这把尺子的主栅是固定的,而副栅却可以作轴向移动.是不是要将铜套上的小螺丝扭紧啊?

图片是用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送回厂家修了  不过好像挺贵的

网友:
大哥,谁教你拆那里的呀?
根据你的情况,我时常遇到,多数都是套筒那里的问题,里面的内部结构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何况你这个还是新的。
当初厂家送来的时候应该是检定合格的啊!原因
数字跳动一般是电量低,或是内部脏造成的。

网友(2010-12-15):
送到计量局去修吧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精神,我可不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