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如何倒较小的圆角(求助)

楼主(2009-09-07):
最近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一个零件时,按照零件要求需要将一个棱边倒成R0.4的圆角(由于零件较复杂,现只用一示意图表达我的意思,先声明一下,这个圆角只能在加工中心上加工,车床不行),但是这么小的圆角,我这里又没有这种铣刀,所以想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圆角应该怎样倒?用大一点的圆角铣刀倒一下,可以吗?
      此外,圆角铣刀的规格,山特维克刀具样本里的整体倒圆角铣刀最小规格只有R0.5的,如果要加工比这小的圆角,那该怎么办呢?可以定做吗?(心想:这么小的圆角,那刀具做出来该是什么样子呢?)
      在实际设计和加工过程中,这么小的圆角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加工(心想肯定有),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附图如下,表达不清之处,请谅解!

网友:
楼主倒R角的要求这么高嘛???三特0.5的R角刀可以倒出0.4的啊

楼主:
要求确实需要这么高,甚至比这更苛刻。
想问一下0.5的刀如何倒出0.4的圆角来?

网友:
用平面磨切,,又快又准

网友:
材质是什么?
真不行把标准刀具改一下吧,几十块的刀无所谓的了

网友:
你是加工孔啊还是外圆啊?可以用线切割加工一个白钢刀,我以前做过类似的,13685658210  孔工

楼主:
现在考虑机加工的话,也只能自己磨个这样的刀了,但这可需要水平啊!对砂轮要求也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的是外轮廓。

网友:
倒外r角吗?可以定做

网友:
可以试试用球头刀转圈仿出来。

网友:
呵呵~那干个零件零件不得累死,编程还费半天劲

网友:
在CNC车床上很容易实现的东东为什么一定要高成本在加工中心上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小的圆角也可以定做吗?你那里可以吗?

网友:
使用宏程序 可以不受刀具限制

楼主:
16# chr.sk 使用宏程序只能拟合出需要的形状,精度不好掌握。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有点难啊!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市场上有专用的成型刀

网友(2012-04-13):
可以用宏程序,或者是用钨钢刀走环切。

网友:
这中加工中心了,如果是量少的话直接用球头刀铣出来,等距环绕策略。如果量比较大的话线割一把成型刀也不难,如果有U2磨刀机,技术好一点的操机师傅都可以自已磨这样一把成型刀了。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定做刀,自己磨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