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x向精度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07):
最近,使用大连机床厂的CKA6136经济型数控车床,配置FANUC0imateTC系统,车削加工时出现了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故障如下:车出的工件尺寸较指令值小(排除对刀误差与径向退刀的影响),今天更是小了近3mm,彻底是该修了!但Z向没任何问题!x向伺服传动是伺服电机+同步带,丝杠用2阁套背对背,中间夹了个平面轴承,外部用边帽并紧,(已经并紧)
注明:此现象并不是一直就存在的,有的时候工作一整天工件都能达到精度要求.(是否是受外部干扰?)
请教各位前辈仁兄,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丝杆窜动了?或者磨损了?3毫米,貌似夸张了点。说实话,我遇到最大也就X轴出现0.02的误差,结果那根丝杆最后厂家换了以后回收走了。

网友:
可能是刀高出现了问题.没有对在中心.

网友:
看是不是检测装置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希望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编码器处在一个临界点上,有时回零少转或多转了一圈,也会造成楼主这种情况。把回零限位块向前或向后移动一点就会能避免该情况。不知楼主是不是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减速比是多少?丝杠螺距是多少?有这两个数就能确定是不是零点问题。
如果是零点问题,可按楼上意见处理。

网友:
有可能是原点发生了偏移

楼主:
谢谢wangice、螺旋线的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2009-11-08):
可能是丝杠不行了,可能要换丝杠

网友:
架表,推一下X轴间隙,没间隙的话,可以排除丝杠、轴承
检查一下齿形带的张紧程度
然后就考虑编码器是不是丢脉冲
刀架也有可能没到位(进铁屑?),那X\Y都要变
不太考虑零点偏移,那样回零误差是一个固定值,而且回零后保持不变,不会突然发作
参考意见,别太当真

网友:
楼主修好没,说说原因,也好让人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