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面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08):
工程图转AUTOCAD后,剖面线是粗实线,修改比较费时间,请问如何设置,可以使其转换后就直接是细实线呢,谢谢

网友:
同志为什么都要把工程图转成CAD呢?好多用PROE的也是,其实,CATIA或PROE出工程图也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