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需要制作一个小于0.2的狭缝---请教

楼主(2009-09-08):
如图,需要制作一个小于0.2的狭缝,板料用多厚的?要有一定的平直度,
用激光切割做得好吗?割出来的毛刺怎么修干净(因为太软,不好修)?
请教了!

网友:
我大概知道这个狭缝的用处。一般情况下很多厂家是自己在放大镜下面粘出来的。
目前来看只有激光切割比较适合。不过毛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了

楼主:
我用现成的材料0.4不锈钢板,让人给试做了下,加工的缝宽有0.3还要多一些,而且毛刺较多。
以前工艺是采用线切割,先打一个穿线孔,再上线切割,割好后再铆掉这个穿线孔,虽然也解决了,但很烦琐。
我想现在的加工手段多了,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所以想到直接割缝,不知能不能采用电脉冲加工的方法?因我不熟悉电脉冲。

网友:
不知道化学蚀刻可以不。

楼主:
化学蚀刻的装夹定位准不准?精度能达到吗?代价高吗?

网友:
化学蚀刻的装夹定位准不准?精度能达到吗?代价高吗?
引用 网友A:

哦,具体工艺我不是很熟悉,成本可能不低。
而且可能只能用于薄板如几十个微米厚度.

我们供应商用它来加工0.015,0.025mm等系列的不锈钢.

楼主:
谢谢7楼,尽管我不能采用这个工艺

网友:
我记得激光刻蚀是可以加工的啊 我问问我饿哦师傅

网友:
这个也挺难的吗  在国外做这个也是很难吗  咱们国家的制造业啊  啧啧

网友:
我们可以做。板料用30 - 50 um (微米)厚的铜箔或不锈钢箔。平直度精准,没有毛刺。可电邮联系我 yanjiang@lpipo.com

网友:
我用现成的材料0.4不锈钢板,让人给试做了下,加工的缝宽有0.3还要多一些,而且毛刺较多。
以前工艺是采用线切割,先打一个穿线孔,再上线切割,割好后再铆掉这个穿线孔,虽然也解决了,但很烦琐。
我想现在的加工 ...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找的厂家水平不够,参数调整好切出来切缝两边的效果很好,不应该有毛刺。而且你的材料厚度才0.4MM,起割点的效果应该也很好才对。另外切缝的宽度是可以调整的。建议找好一点激光加工厂试一下,用激光切割还是比较简便的方案。

楼主:
谢谢落日余辉,那我再去偿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看来处处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