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钢板可否进行渗碳淬火?

楼主(2009-09-08):
Q345钢板可否进行渗碳淬火?如果表面硬度要求HRC59-63,而心部硬度可以达到多少?谢谢各位前辈进行指教!

网友:
好像一般只进行退火、回火处理。

我说的不算,还得请热处理专业人士来

网友:
Q345应该就是16Mn了,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没见过345淬火的,淬不起来硬度的

网友:
Q345应该就是16Mn了,应该可以的
引用 网友A:

这种材料成份不稳定,不能说就是16Mn

楼主:
这种材料含Mn较高,对渗碳淬火有影响吗?

网友:
我帮你把贴子顶起来, 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前辈们,给点意见嘛,我查了一些资料都没有答案。

网友:
据我个人经验:Q345可以渗碳淬火,但由于其成分的不稳定性,可能对淬火硬度不太好把握。
另外,为什么不亲自试一下,没多少费用的。

网友:
据我个人经验:Q345可以渗碳淬火,但由于其成分的不稳定性,可能对淬火硬度不太好把握。中国机械社区
另外,为什么不亲自试一下,没多少费用的。

楼主:
目前,我没有这种材料。单独去买一点这种材料很麻烦。

网友:
可以进行渗碳淬火,心部硬度与工件的有效截面大小有关,因为Q345的化学成分与16Mn的成分相当,因此其心部硬度不高,估计HB200左右。

网友:
应该不好弄,

网友(2012-04-03):
可以处理的.硬度可以有 60hrc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