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0r/min微型齿轮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9-09-08):
请教各位大侠。
模数0.1-0.2,齿数15-50齿左右。
扭矩倒是极小,齿部弯曲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微型齿轮或行星机构设计应该注意什么?

多谢

网友:
潤滑,散熱,振動....保固,維修,賠償.....停損點....經驗而已!!

楼主:
潤滑,散熱,振動....保固,維修,賠償.....停損點....經驗而已!!
引用 网友A:

可惜你说的没一项我能用上,而且我们也基本不用润滑、散热、振动不考虑....

我想知道从结构细节设计上如何考虑

网友:
那就考虑如何加工和材料。。铸造还是加工成型,

楼主:
那就考虑如何加工和材料。。铸造还是加工成型,
引用 网友B:

材料、精度、加工、轴、轴承、排列、串联等

网友:
没有涉及过,加工要求肯定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