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对称度公差值怎样选定?

楼主(2009-09-08):
请问大家平键对称度的公差值怎样选定?有知道的吗,谢谢大家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查机械手册里面有吧

网友:
对称度公差根据GB/T1184-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确定,一般取7~9级。对称公差的公称尺寸是指键宽。

网友:
另外,我还想加一句:当键长与键宽的比值大于或等于8时,应规定键的两工作面在长度方向上的平行度要求。9 D2 |$ `4 z9 e* F
平行度公差也是根据《形状和位置公差》的规定来选取。如键宽小于或等于6mm,取7级;如键宽大于或等于8~36mm,取6级;如键宽大于或等于40mm,取5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