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内锥面密封,这是什么密封,有标准么?

楼主(2009-09-08):
装载机上所用的连接接头有很多是一端是内锥面,另一端为球头的接头(见下图),请问各位老师该种接头有标准吗?
具体代号?

jssnljf@163.com
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
你上面的街头可能是英制的BSPP标准,具体还要你提供的数据确定,我是做液压连接件的。你可以加我的QQ
1102955010  具体再告诉你。

网友:
常见的接头,查永华样本或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