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拉床的价格大概为多少?

楼主(2009-09-08):
请问各位高手:

拉削内孔达到1.6的表在粗糙度,拉削部分直径为Φ36×9mm,需选用的什么型号的拉床?此类拉床的价格大约为多少?

网友:
你不会就做单一的零件吧?要是只有的话就没必要买拉床了,自己随便找个机床改造一下就是了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就是为了拉削一个异形孔,那用什么机床来改造比较好呢?也只是一个月产3000件的零件。

网友:
拉床只适合生产特别稳定,批量能作比较长时间那种。拉刀价格较贵,生产效率和精度算比较高吧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指点,请问几位对挤压熟悉吗?是不是用挤压的方法更不划算呢?
那看来只有用普通的车床与数控铣床加工了!

网友:
拉削部分直径为Φ36×9mm,如是Φ36×9的椭圆孔可以自制一台拉床,侧板用30 MM的钢板,一端安装液压缸拉拉刀。如是Φ36孔深9MM,可以在铣床或钻床使用铰刀铰孔。

楼主:
拉削部分是由四段直线四段圆弧组成的异形孔,异形孔深为9mm,每段直线圆弧都相切。如用拉刀由于孔深为9mm,拉削时是不是难以保证?我所说的是月产3000件的中批量生产,是不是用普通铣床更划算呢?我自己认为如用挤压的方法,挤压模具制造成本较高,会更不经济。所以征求一下大家的建议,如果都不太理想的话,就采用普通数控铣来加工。

网友:
楼主要加工的形状好特殊啊!祝你成功。

网友:
形状好特殊,不过用数铣就行了

网友:
楼主所在的附近没有拉床加工的吗?
那可以考虑买一台,除了做自己的产品,再做些对外加工,可能会赚钱!
楼主考虑一下!要先考察一下市场需求。

网友:
能否用挤压要看工件的壁厚及材质。

网友(2010-02-03):
you 拉床资料吗

网友:
如果要求的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挤压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挤压模具也不是那么的贵(针对你的批量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