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铜环内孔椭圆状油槽---请教

楼主(2009-09-08):
H62的材料,内孔要求加工一个呈椭圆状的油槽,
尺寸没啥要求的只要差不多就行。
因为没见识过此类工艺和设备,
请大家指导。

初步想法用台车夹紧低速旋转,
用手柄锁定轨迹往返拉刀。
具体结构和参数未定,
希望在大家的指点下减少试验时间。

网友:
可以用数控加工啊,图纸不明确???????

网友:
把图纸尺寸标注完整了,才能定加工工艺和程序啊, 13685658210  孔工

网友:
LZ标了个30,是外径吧?要是外径的话,我觉得一般的数控机床都加工不了

网友:
这个椭圆槽没办法加工,最好的办法是精密铸造,之后再加工内孔等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观点。只给设计得也太不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