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修作业-GE grestigeⅡ数字胃肠X光机

楼主(2009-09-08):
目前 正在 寻找配件   有线索的可以提供 当面感谢 触摸屏坏了无感应显示正常

楼主:
此机器 最大的难点在 配件的供应  都是垄断惹的祸   不过我会修好它  进程陆续更新  实况转播   维修思路

网友:
看那个屏幕的正面,表面很多颗粒状的脏污,最好能擦干净看看
显示正常而触摸屏无动作,可能触摸屏已经老化,或者连接端接触不良
也有可能触摸屏的控制板出了问题
一般正常电阻式触摸屏的检测方法是分两步:
第一:划线检测,比如手写时比划是否平齐;
第二:端点电阻及绝缘电阻,都是有一个范围,超出范围说明触摸屏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能够证明触摸屏和控制板都没有问题,但是点触仍然没反应,可能需要排查控制板与主机之间的通信是否存在问题了。

楼主:
大道兄弟谢谢你的指点,目前这个触摸屏可能要你协助我搞到10.4寸的五线电阻屏,由于近日我的经历放在彩超的维修上了,这部机器目前还是故障分析和检测阶段并未动手维修,彩超搞定以后 我就会入手此台机器维修 维修思路和进程会陆续更新向大家交作业 !

楼主(2009-10-30):
此机器易经修复

触摸屏完全修好了  没有购买 原装ELO 的触摸屏    使用了 国产的屏 代替 了   特别鸣谢 深南大道 的帮助 打到给我提供了两块 五线电阻屏 供我实验   后来  成功的代用的 美国原装的 屏 目前这部机器恢复正常  具体就是 把五线电阻屏的 线序 改动 一下 就可  但是由于 安装位置 线长不一样 排线改动 要仔细

除了硬件 还要 有软件  用软件校正

网友:
恭喜楼主啊。又完成了一件东西!

网友(2010-09-06):
恭喜楼主,能人啊

网友(2010-11-03):
有谁知道泡沫除尘器用在扫路车上的

楼主(2013-07-05):
最近手又痒痒了,某医院的HDI5000 又坏了 郑州的,咱论坛就没有干维修的吗,大脚互联交个朋友,我是没时间干,最近又搞了一个纸箱厂,刚买了设备,给食品厂供应纸箱,每天两万个,医院还要上班,出不去。

网友A:
呵呵……为什么叫你修呢?因为原厂维修价应该是你的近百倍。
PS:这个医院最好少去,房间的墙没按标准刷硫酸钡,医生就很惨了。

网友(点评):
我修的不一定便宜, 自己有主行业 这是我的一个副业 以前就是干这个的,价格低了我不如去大龙湖钓鱼去了,呵呵

楼主(2014-03-19):
引用 网友A:
呵呵……为什么叫你修呢?因为原厂维修价应该是你的近百倍。
PS:这个医院最好少去,房间的墙没按标准刷硫 ...

呵呵墙体包括天花板地板都是铅板,门是铅板自动门 窗户是专用的防护玻璃 除此外还能做什么防护  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