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修作业-飞利浦彩超-HDI-5000

楼主(2009-09-08):
目前正在寻找探头内部的超声 声头部分有线索请提供 谢谢   探头型号c5-2  (老形)

楼主:
目前毛病找到 正维修  陆续更新进程

网友:
坚决顶一下!

楼主:
连日来 对这部机器 进行分析  目前图像中间黑影故障已经解决  是由于探头中的振源损坏造成的 探头照片:目前凸震探头中间黑影部分已经解决,下一步要解决的是 关机后丢失图像左侧数据的故障和多普勒能看见血流听不到声音的故障

楼主:
故障分析思路:多普勒看见血流听不到声音,首先探头能感应到血流的信号进入前置通道板以后一个分支去了图像处理部分一个分支去了声音检波放大部分,现在图像正常说明公共通道部分正常,问题出在图像声音同步分离部分。
故障分析思路:图像左上角出现医院名称丢失和下面的各项菜单丢失,怀疑是CPU板上面的时钟部分出问题,一般是记忆电池坏掉,但是此机器并未看到记忆电池,怀疑记忆电池和时钟振荡芯片做成一体了,我想用X光机对芯片进行透视,这样能直观的看到芯片内部。

维修进程会在一定得时候上传。

网友:
不錯,很實際的經驗,支持繼續發表!!

楼主:
毛病锁定在前置 信号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