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开始运行时主轴转速就2500,主轴报警---求助

楼主(2009-09-08):
华中系统车床
G46 X800 P2000
G96 M03 S100
程序开始运行时主轴转速就会达到2500,主轴就会报警
这是为什么呢?哪位高手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你使用线速度,但没有设定最高转速,func 0i是g50

楼主:
华中的是G46设定最高和最低转速。

网友:
俺不知道,我是做深孔钻的。我们的机器转速3200都是很正常的。
可能是你参数设置的问题吧,3741是设置主轴转速的

网友(2010-03-24):
可能是换档坏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系统,但肯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你可以试试,先换刀,带刀补后,再启动主轴

网友(2010-07-28):
变频主轴 还是私服主轴啊  驱动报警是什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