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个装置电机是否选的合适?

楼主(2009-09-09):
我这个装置是电机+减速器,再通过齿轮减速,带动主轴旋转,最后带动大圆盘旋转
其要求为,大圆盘速度为1.5r/min,圆盘直径500,厚25
我选的电机减速下来是3r.min,转矩为10N.M,功利40W,不知道是否合理,请专家看看

简图.dwg

网友:
结构没有什么不合理。
只是这种带减速机的微型电机,减速机的结构太薄弱,输出扭矩不能按功率计算使用。因此,可能情况下,1)让外面的配对齿轮减速比尽量大一些,2)电机选大一点。

楼主:
谢谢伏枥,我的受力不怎么大,只要能把圆盘转起来就可以了
主要是扭矩够了就好

楼主:
像这种转盘带动的话,是不是算转盘转动惯量,然后在算扭转力矩,来算电机的转矩的

网友:
建议楼主,如果有图纸要上传的话希望可以载个图上来看看,这样会直通一些!下载来看看

网友:
起动会很吃力